楼主(2014-10-17):
话说楼主遇到个经典的面试,面试题目里有以下几道:
1.设计出一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主电路与控制回路;
2.说说电气设计时如何选择双电控,单电控电磁阀;
3.请详细区分伺服电机的工作模式,并说出你用过哪几种模式及应用场合;
4.请叙述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变频电机,直流电机等概念,说说你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5.请结合实际工作讲述西门子,AB,三菱,欧姆龙四家品牌PLC常用的通信协议
个人觉得自动化方面的面试还算好,基本上考核的就是电气与PLC两大块,大家都说说你们都遇到哪些能好的电气设计面试题

网友A:
这些题我还真是只有模糊的概念,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汗颜

网友B:
引用楼主huaihebian于2014-10-17 17:03发表的 经典电气设计面试 :
话说楼主遇到个经典的面试,面试题目里有以下几道:
1.设计出一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主电路与控制回路;
2.说说电气设计时如何选择双电控,单电控电磁阀;
3.请详细区分伺服电机的工作模式,并说出你用过哪几种模式及应用场合;
4.请叙述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变频电机,直流电机等概念,说说你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问下你 面试什么样子的公司做大项目的吗       熟悉西门子   AB  多的1万块一个月  你先问他出的工资起码

网友C:
这些都是问毕业生的吧

网友D:
呵呵,这些问题还是有用的

网友E:
4.请叙述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变频电机,直流电机等概念,说说你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这点考试的很少吧    相信很多人对这点都很模糊  其他的相信做过的人都可以答出来
男儿当自强

网友F:
好难的问题,这个需要写,还是只需要说就可以了

网友G:
1和2可以忽略不计。
3.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
4简单的说伺服是对电机的闭环控制,步进是对电机的开环控制,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都是一个有转差率,一个没有。变频电机可以工作在很高的频率。直流电机大多数用在玩具车上,电动车上。没概念。
5西门子的以太网MPI,DP,AS      AB的以太网,C网,D网用的协议都是一样的,只是硬件传输结构不一样而已。三菱嘛就是CC-LINK   欧姆龙没用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通常AB都是E网到底咯。通信速度快。故障率低。
西门子公司未公开MPI网络协议。DP网是控制层网络用于连接远程IO等设备。AS网络是现场设备网,连接现场仪表和执行器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学习了,谢谢7楼讲解。

网友I:
除了第一个问题,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J:
这些问题太变态了

对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大公司,建议不要去了

如果去了,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你的上司,有这样一个NB的上司,
你在公司里只是做苦力和打杂,公司肯定不会给你开多少工资,
如果上司好说话,还可以学点东东,
不好说话的话,做几个月苦力走人吧,
通常提这么难的题都是不好说话的人,

如果提问不是很专业,这说明公司无此类人,你进去以后,你就是技术权威,

网友K:
第二个问题谁给具体说下 谢谢了。单控双控是不是得具体看 液压或气路原理?

网友L:
专业又全面,精辟!大企业.,工资月薪至少几万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第二个问题谁给具体说下 谢谢了。单控双控是不是得具体看 液压或气路原理?

简单的说:一般的两位五通电磁阀是单控,三位五通电磁阀是双控。
也有双控的两位五通电磁阀。
单控电磁阀只有1个线圈,双控电磁阀有两个线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谢谢7楼的解释

网友N:
引用 网友G:
1和2可以忽略不计。
3.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
4简单的说伺服是对电机的闭环控制,步进是对电机的开环控制,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都是一个有转差率,一个没有。变频电机可以工作在很高的频率。直流电机大多数用在玩具车上,电动车上。没概念。
5西门子的以太网MPI,DP,AS      AB的以太网,C网,D网用的协议都是一样的,只是硬件传输结构不一样而已。三菱嘛就是CC-LINK   欧姆龙没用过

地铁不是直流电动机

网友O:
我想问一下楼主。假如上面的问题,都回答正确了,薪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