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求助

楼主(2014-10-17):
各位高人,工程当中明明只装了一个315-2DP的CPU,为何上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画面?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才是真正的CPU?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见图方可知你所忧。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楼主:
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1 [upload=1]
2 [upload=2]
3 [upload=3]
4 [upload=4]
5 [upload=5]
6 [upload=6]
7 [upload=7]
8 [upload=8]
9 [upload=9]
1- 你的操作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2- 是否电脑中毒
3- MPI站上是否存在其他的CPU。
以上提供你参考,希望能帮上你朋友。good 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A:
1 [attachment=127270] 2 [attachment=127271] 3 [attachment=127272] 4 [attachment=127273]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A:
剩下的图片明天传上 ,今天超过10张图片了。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B:
你的CPU侧有连接除了电脑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吗 我用过这么久 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男儿当自强

网友C:
S7-300用MPI组网后,可在任一节点搜索到所有MPI地址信息。
通过直接【在线】
[attachment=127312]
亦可看到所有在线站点。
但本地站后面会有direct的指示,记住该MPI地址,再进行上载操作时选择该地址对应的CPU

楼主:
“工控年代”大师,多谢了,很想看到您后续的图片

楼主:
高手们,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呀?小弟在此下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