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者宏

楼主(2014-10-17):
请问那位大师知道维伦MT8000触摸屏不灵敏怎么校正谢谢

网友A:
1 [attachment=127264]
2 [attachment=127265]
3 [attachment=127266]
4 [attachment=127267]
5 [attachment=127268]
希望能帮到你朋友,Good luck!
下载积分:+1(学习者宏) 真诚感谢!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B:
在软件的帮助里面也有

网友C:
触摸屏的产品说明书里就有说明。触摸屏后面橡胶盖下的拨码1置ON,然后关电后通电根据提示,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中间,一次校准后。弹出选择框选择no ,关电,复位拨码1的开关, 通电。就OK了。
说的有点乱 8000的屏我经常校 这样式可以的 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