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USB转232的线驱动无法安装,被识别成蓝牙了。

楼主(2014-10-17):
如图所示,我插上力特的USB转232的线,马上就识别为蓝牙设备,驱动光盘我放到光驱里,安装后,还是蓝牙设备,我试着卸载了这个蓝牙设备重新安装驱动,还是安装不上,怎么回事呢,我一个老式的力特线就可以顺利安装上驱动,这个新的线怎么就安装不上呢,这个新的力特线安装在其他笔记本上就好用,就我这电脑一插上就识别蓝牙设备。真晕。怎么安装呢? [attachment=127261]

网友A:
1 你的系统是否和该软件兼容,是否和该驱动兼容。
2 杀毒从启,从新安装。
3 链接硬件试一下。有一些s7-400的硬件都需要链接硬件安装驱动。
以上提供产考。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楼主:
XP SP3的系统,系统是没问题的,力特老型号的电缆可以识别,新款的力特这个电脑就识别成蓝牙设备了。但是这个新款的力特我放在别的电脑上就好用,没问题。如何设置让它不成蓝牙设备?

网友B:
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蓝牙芯片和你的转接线芯芯是同一个芯片,你把你的蓝牙驱动卸载了再装转接线的驱动,不过这时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了,也许你的蓝牙又变成了COM口

网友C(2015-04-23):
相同的问题,求解

网友D:
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更新驱动, 注意下你的USB线的芯片, 最常见的便宜而且质量较好的是PL2303的芯片的,驱动网上很多的,还有比如MAX232,CP2101,FT232等等的,不同芯片驱动不一样装的时候注意了

网友E:
驱动冲突,如楼上手动安装驱动就可以解决。前提是要先将这个驱动卸载掉。。。

网友F:
到他们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安装。
plc

网友G:
手动安装

网友H:
驱动必须设置在COM1才能使用

网友I:
驱动重新安装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