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指令

楼主(2014-10-17):
PLC的脉冲指令可以用浮点数类型吗?比如三菱的这个PLSY D100 D102 D104 Y0 D100脉冲频率 D102脉冲数 D104加减速 Y0输出端口 那么请教D102脉冲数可以为浮点数据类型吗?有没有谁用过?
相信自我!

网友A:
不可能为浮点,不可能会有半个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为浮点,不可能会有半个脉冲!
寻师傅多名

网友C:
1 PLSY D100 D102 D104 Y0 不可以用浮点数 现在是两个字节,如果你想设定更多脉冲。DPLSY D100 D102 D104 Y0 ,就可以了,这条指令适合于手动操作。自动操作有两种如下:
一 相对位置控制DRVA DX DY Y0 Y4 或DDRVA DX DY Y0 Y4.
二 绝对位置控制DRVI DX DY Y0 Y4 或 DDRVI DX DY Y0 Y4
回原点 DZRN DX DY X10 Y0 或Y1
以上DX 和DY为字或双字地址。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希望能够帮到你朋友 good 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D:
浮点是肯定不可以的 自己把伺服的比例设置下 设置到你需要的就好了
男儿当自强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受益匪浅!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