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这个问题我真是困扰死我了,安装软件后,新建文件时提示无法连接到配置的SQL数据库,我已经试过的方法有:
1、关闭杀毒和360,安装软件,安装成功后不行,还是这样。
2、安装软件到C盘和D盘,还是提示这个。
3、重新下载了一个SQL 2005安装好后,还是提示这个。
4、进入控制面板的服务:开启所有的SQL服务。还是不行。
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我安装到其他的电脑就没事,就这个笔记本提示这个SQL。系统是新装的,所有的编程软件都装完了,我不想再重新换系统,大家看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谢谢了。 [attachment=127262]

网友A:
是否修改优化过操作系统?检查你的系统和用户的TEMP变量设置。
话说用西门庆儿子的软件,用那些什么470杀毒软件,PP电脑管家等,只能搏RP。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同上面一模一样。求助。

楼主:
大家有知道吗,如何解决呢,软件我卸载安装了好几遍,不行,单独下载安装SQL数据库也不行,杀毒 360都关了也不行,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知道吗,如何解决呢,软件我卸载安装了好几遍,不行,单独下载安装SQL数据库也不行,杀毒 360都关了也不行,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

检查你的操作系统和用户的""TEMP""变量的位置,包括TEMP这个文件夹手否存在。
安装的时候,必须是默认位置才可以的。

网友C:
sp1适用于xp-sp2  32位系统  sp4 适用于win7 32位系统。安装时注意细节。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D:
这个问题需要在西门子的文件夹里删除一个文件 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D:
1、当创建或打开 WinCC flexible 项目时异常中止
说明:
创建或打开项目时弹出错误提示并异常中止。

注意:
也可参见2.2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

可能原因: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用户数据可能被损坏或者与已安装实例不匹配。

补救措施:
删除 WINCCFLEXEXPRESS 实例的用户数据的文件夹。

步骤:

关闭 WinCC flexible 2008。
右键单击任务条“通知区域”中的图标
,任务条的“托盘”区域。
然后单击“自动启动 SIMATIC WinCC flexible >禁用。”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地址栏,输入如下包含系统路径的路径并删除整个“WINCCFLEXEXPRESS”文件夹:

Windows XP: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 Data\WINCCFLEXEXPRESS

%USERPROFILE%\Lokale Einstellungen\Anwendungsdaten\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 Data\WINCCFLEXEXPRESS

Windows Vista:
%USERPROFILE%\AppData\Local\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 Data\WINCCFLEXEXPRESS

Fig. 01 - Environment-Variable + Pfad

注意:
使用系统变量“%USERPROFILE%”,可以根据登录用户打开相应的文件夹。

2、当 通过远程桌面方式创建或打开 WinCC flexible 工程时异常中止
说明:
创建或打开工程时弹出错误消息并异常中止。

注意:
亦可参见2.1

可能原因: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安装在基于 Windows XP SP2 系统的计算机上。用户试图获取远程访问。连接失败。

补救措施:
为操作系统安装相关的 Microsoft Hotfix。

步骤:
该错误可以使用 Microsoft Hotfix “KB896613”来修正。下载链接如下:

英文: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96613/en-us
德语: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96613/de

具体的连接地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Search&objaction=cssearch&lang=zh&siteid=cseus&query=&query2=29420407&content=adsearch%2Fadsearch%2Easpx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attachment=127664] 这是被优化

       [attachment=127665]  服务被禁用
    如果是被优化,点启用
    如果是服务被禁用, 点开机面板 管理工具 服务  点自动,启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