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单相电表测量三相电问题

楼主(2014-10-17):
各位高手!有那位遇到过电表正常情况下正转,当接上电焊机后其中一个电表反转的问题,电表接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有这个问题用防反转电表就是。

网友B:
电表质量问题,或是接线不正确。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应该是接线不正确。

网友D:
电焊机啊,这个普通的电表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