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还有更简单的。初次 [attachment=127279]

网友A:
个人之见:M1没有复位,而且,外部触点置位,一般用脉冲指令。其实,程序中的M1不需要用置位指令。

网友B:
X0可以取代M1辅助点的位置

网友C:
M8029完成标志位,
T0有接通吗?
  • 下载积分:+1(老大很悲伤) 会通
  •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一起努力的去探讨

网友D:
    个人认为,上电后x0接通电机应该隔一秒转一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程序咋停止啊。关电源吗?还有就是M8029最好紧跟着PLSY后边写比较好,不要再插别的指令在中间。
  • 下载积分:+1(老大很悲伤) 感谢,很中肯。只是试验 ..

网友E:
    M8029完成标志位,
    T0是无法接通
  • 下载积分:+1(老大很悲伤) M8029会一直至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M8029完成标志位,
    T0是无法接通

    可以接通,脉冲完成后,M8029一直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X0可以取代M1辅助点的位置

    是的,谢谢

网友F:
    挺简单的。

网友G:
    路过,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H:
    没有问题,

网友I(2015-01-22):
    正找这个,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