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向GP中传入工程文件时出现如图示报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点击确定后继续上传,完成后GP画面显示步完全,重新再上传了一遍就OK了,是不是因为两次使用的软件版本不一样还是哪里设定不对呢

另外请教一下此条提示 [attachment=127284]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新手上路叨扰大家了

网友A:
原来人机内的工程及设置与你要写入的不一样;另关于那个错误,是提示你的工程内的地址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硬件版本与软件中的触摸屏版本不同,软件需要更新触屏硬件。没事。

请问你这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人机内的工程及设置与你要写入的不一样;另关于那个错误,是提示你的工程内的地址不正确

第一个问题我重新上传了一遍,现在没问题了,应该没事把!
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关掉了那个报警,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也应该没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