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的设备是plc224 模拟量模块是em232 1输入4输出  需要输出0-5伏 从0伏逐渐加到5伏保持5伏30秒再逐渐从5伏降到0伏 2路 还有一路是调到任意0-5伏都可以锁定保持这个锁定的伏数 求高手帮忙写一下程序  21129706@qq.com  QQ:21129706  电话:15954678627

网友A:
       我感觉这个门槛也不高的吧,数学知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呀

网友B:
0V-5V 这个“逐渐”有没有时间限制?你的要求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C:
可能脉冲指令可行

网友D(2014-11-19):
做个时基中断

网友E: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斜率的计算方法。
第一个需要设置时间(就是讲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个升、降的动作)。
第二我们知道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出最大值是32000。
知道上面2个条件就可以编程了,不如想在10秒钟内模拟量输出由0-5V(实际上就是数值由0-32000),这样就是每秒加3200,(当然减法的道理也一致的)我这样表述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斜率的计算方法。
第一个需要设置时间(就是讲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个升、降的动作)。
第二我们知道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出最大值是32000。
知道上面2个条件就可以编程了,不如想在10秒钟内模拟量输出由0-5V(实际上就是数值由0-32000),这样就是每秒加3200,(当然减法的道理也一致的)我这样表述不知道是否合理。

我很赞同   其实就是弄个10秒定时器  然后取定时器的现在值  然后乘上3200   想要精度更高 自己换更高精度的定时器 比如10MS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