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怎么调

楼主(2014-10-18):
我现在用三菱伺服调试软件调了驱动器,但是伺服还是有一种蜂鸣声,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通常你说的响声是惯量太大了,伺服参数设为手动,惯量比调小(机械没设置错的话通常调至5附近),声音就没有了,至于响应就调调pid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