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型电磁水阀如何控制出水、止水

楼主(2014-10-18):
[attachment=127297] 本人现想改用一厂家全自动感应水龙头做洗手烘干设备,里面有一脉冲型电磁阀做出止水开关,现在我将它们分体控制,从龙头本体取光电信号,电磁阀外加电平可出水但关不住,咨询厂家技术含糊其辞说不能分体单控,需配合龙头本体光电才能正常使用,小弟不才在这请各大神高手指点如何单独控制这个阀,也像搞步进、伺服那样发脉冲控制吗?

网友A:
你再加一个反向的电平试试。有一种是正脉冲打开,负脉冲关闭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B:
洗手盆的那种是脉冲型的电磁阀吗?

网友C:
有物体,上升沿启动出水。无物体,下降沿关闭出水。应该是这个原理。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物体,上升沿启动出水。无物体,下降沿关闭出水。应该是这个原理。
按照此说法那就不叫脉冲型电磁阀,这跟普通电磁阀在工作原理上没什么区别!!
我的建议是将该电磁阀重新装好并确认其能正常工作后,用表测量光电输出信号并记录。然后你再在给基础上进行控制。希望我的意见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玩意
工控菜鸟

网友F:
从龙头本体取光电信号,电磁阀外加电平可出水但关不住,正负倒一下就能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