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AD为什么采集不到热电偶的电流信号

楼主(2014-10-18):
我用3U的PLC基本单元和4AD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一个热电偶(无变送器)座一个测温试验,热电偶和AD模块直接连接,4ma-20ma电流型输入,接线按手册上接的,AD模块的各个指示灯都正常亮,为什么AD模块采集不到信号?

网友A:
4AD直接接热电偶,你在哪个手册上看到的?用4AD-TC,8AD

楼主:
4AD手册啊,但现在热电偶直接接AD模块,采集不到模拟信号啊,热电偶是omega的K型热电偶

网友A:
哎,热电偶会产生电流电压给4AD吗?手册好好看看。

楼主:
我晓得了,信号太小,买个变送器就行了,TC模块太贵,买不起

网友B:
用4AD-TC,8AD
小侯

网友C:
你應該改用FX2N-8AD有直接支援K-TYPE熱電偶
不然就是找溫度顯示表附4~20mA輸出

网友D:
买得起4AD?买卖不起4AD-TC?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变送器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F:
应该购买热电偶模块

网友G:
模块选的有问题。

网友H:
你嫌贵就不要用三菱的,用台达啊!三菱模拟量模块真感觉有点贵。淘宝上台达的才几百元,这个我能承受。
三菱PLC4AD为什么采集不到热电偶的电流信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