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4-10-18):
大家做伺服回原点的时候怎么做的啊?用ZRN回原点指令只能有一个方向,要是伺服冲过头了那不是回不了原点了吗?

网友A:
可以回原点之前往相反方向运动一下。然后再回原点

网友B:
寻找Z相脉冲回原点!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我也是像1楼所说的一样,先往正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再回原点。

网友D:
所以这个问题,我看好永宏的PLC,一直使用永宏的PLC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永宏很垃圾的,比台达,国产的很多多差,编程软件很烂

网友F:
这个方面我觉得欧姆龙的很好用
mythic

网友G:
三菱有两个原点回归指令,为什么要憋死在一个上呢

网友H:
3u用DSZR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I:
改变伺服的参数 让它旋转的方向与默认的相反 不知道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