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8V的感应电,怎么处理?

楼主(2014-10-18):
现场模拟工艺图指示灯上有AC8V感应电,一个电机启动,其他电机指示灯也会亮,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不看现场部知道怎么回答!!!
只有自己查找原因
加个二及管看看怎么样

网友B:
指示灯用电阻式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C:
现场的控制柜,电机的屏蔽线,信号线的屏蔽线有没有可靠接地,主回路《强电》和控制回路《弱电》是否分开布线,最后电柜是否安装有变频器,参数是否调整合适!

网友D:
电阻,电容,二极管招呼

网友E:
有专用的接地线试一试。
交流8V的感应电,怎么处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