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LC与组态王PPI通信的接线

楼主(2014-10-18):
最近在做200PLC和组态王PPI通信,两者的距离大概有50 米。不知道是不是我接线的错误,组态王这边总是显示有问题(程序没有问题,我直接用PC/PPI电缆连接调试就很好,并且我的调试程序很能简单,就是一个开关,一个显示)。这种远距离的时候就要自己做线,200PLC这边我是3+,8-。组态王(就是电脑)这边我上用一个485转232板,它上面的的T/R+接PLC 3+,它上面的T/R-接PLC上面的8-。这样接有没有问题?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放在一起,试验好了在分开。
一般来说,485通讯,50米距离不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