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用法

楼主(2014-10-18):
各位老师,请问RS485为什么有的只需要接2根线,有的却是4根线,有什么区别吗。还有什么情况下就选哪种呢?请老师们帮我解惑下,谢谢。

网友A:
两线制的是半双工,四线制的是全双工 一般都用两线制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一般都会标485-2W,485-4W

网友C:
半双工在同一时间内要么接收数据,要么发送数据。而全双工却可以同时接收与发送,大大提高通讯工作效率。
相信自我!

网友D:
2W半双工,4W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