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4-10-19):
求大侠们帮助:现在我有台达PLC和编程线,想要编写程序输入PLC,但是电脑没有DB9的串口,请问如何与电脑连接?

网友A:
买台串口笔记本

楼主:
关键我没看到现在还有带串口的笔记本的嘛!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楼主:
USB转接的不稳定,还要下载驱动

网友B:
1.买台带串口的电脑。2.买一条usb转串口的编程线。二选一。

网友C:
1.惠普有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2.买台带串口的恶旧笔记本电脑。
3.用台式机。
keven1

网友D:
用Moxa串口设备联网或者USB转串口集线器解决方案,很稳定!

网友E:
最简单当然是USB加驱功动立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最简单,买条USB转232串口线,接上台达下载线的串口端,232串口线网上驱动很多

网友G:
USB转接线 基本都这么用 下载程序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监控时有断是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