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9):
如果(条件1):大功率变频器,驱动若干台小功率电机。
问题1:最多可驱动几台电机?
如果(条件2):所驱动电机要求非定数运行,即同时仅1台转,仅2台转,仅3台转......
问题2:如何实现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与电流自动匹配?
如果(条件3):以下方案为AB PF525系类4KW变频器,拖10台SEW 0.15KW电机
问题3:能否用实现1——10台电机同时转的方案?PLC控制程序已做好,关键是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

十万火急,速求高手与吊丝等前来解答,不胜感激,非诚勿扰!!! [attachment=127370]  [attachment=127371] [attachment=127372]

网友A:
你已经确定方案了,何必在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确定方案了,何必在问呢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变频器在输出功率不定的时候,变频器参数该如何设置?还有此方案安全可靠不?

网友B:
利用通讯,结合PLC控制程序,实时修改变频器参数即可

网友C:
硬件还没搞好呢?程序怎么就搞好了?能否说出来让俺也学习一下。一直以为只有先把硬件弄好了才能编程吧!

如果(条件2):所驱动电机要求非定数运行,即同时仅1台转,仅2台转,仅3台转......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不可能通过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装个接触器来实现,需要哪一台电机转,就先把这台电机前面的接触器吸合,否则就断开。

至于1,3两个问题,个人觉得你可以实际试一下,然后来告诉大家一台变频器是不是能带10台小电机。呵呵……
必竟很多东西,要试过才知道。当回先驱也不错啊!

网友D:
楼主想多了,既然考虑到1拖多来用的话,当变频器是个变压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通讯,结合PLC控制程序,实时修改变频器参数即可

这也行,?AB CompacLogix  系列PLC E网,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还没搞好呢?程序怎么就搞好了?能否说出来让俺也学习一下。一直以为只有先把硬件弄好了才能编程吧!

如果(条件2):所驱动电机要求非定数运行,即同时仅1台转,仅2台转,仅3台转......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不可能通过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装个接触器来实现,需要哪一台电机转,就先把这台电机前面的接触器吸合,否则就断开。

图上明明都设计好了方案,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硬件都已在使用,只是据说启动时和切换时有电流冲击,只是找不到熟悉变频器的高手啊,可与他秉烛夜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多了,既然考虑到1拖多来用的话,当变频器是个变压器就好了

擦,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E:
变频器参数不要设保护,每台小电机加合适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一拖三的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参数不要设保护,每台小电机加合适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目前就是这么实现的。变频器输出还加了电抗器,稳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拖三的见过。

没有实现不了的,只有你不敢想的!一拖十,一拖二十五......

网友G:
没搞过,看看吧

网友H:
画的图挺好的

网友I: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以电机额定电流计算变频器容量会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搞过,看看吧

嗯,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的图挺好的

嗯,EPLAN画的,一份图纸不多就7、8百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以电机额定电流计算变频器容量会可靠些,

SEW的减速电机,0.15KW,额定电流0.72安培。满载拖十个。

网友J:
一台变频器带三台电机见过,带十台电机可试一下。

网友K:
我做过一拖30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也行,?AB CompacLogix  系列PLC E网,怎么搞?

这个程序是关键。硬件组态的时候挂一个变频器在E网上,然后根据不同数量的电机运行电流等参数通过PLC程序修改变频器的参数。给你个思路吧:比如1台电机运行电流是1A,那么启动1太电机的时候就把变频器参数的额定电流改成1A。2台电机是2A,那么两台电机运行的时候,就把变频器参数的额定电流改成2A。以此类推。前提是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是所有电机功率的总和。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秉烛夜谈嘛,不敢奉陪。我也没做过。不过这个思路一定可以实现。干嘛要这样做呢?累死人的。节约的钱又不会拿一半出来奖励你。简直是在虐待自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台变频器带三台电机见过,带十台电机可试一下。

目前已经实现,但不知道对电机性能或变频器寿命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过一拖30的

真的么?三十台是不是全部同时启用,有没有可能只同时用其中几台电机,切换时有没有电流冲击,还有启动时加速电流对电机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程序是关键。硬件组态的时候挂一个变频器在E网上,然后根据不同数量的电机运行电流等参数通过PLC程序修改变频器的参数。给你个思路吧:比如1台电机运行电流是1A,那么启动1太电机的时候就把变频器参数的额定电流改成1A。2台电机是2A,那么两台电机运行的时候,就把变频器参数的额定电流改成2A。以此类推。前提是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是所有电机功率的总和。

没有做过用PLC通过网络改变频器额定电流参数的,我查查看有没有相关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秉烛夜谈嘛,不敢奉陪。我也没做过。不过这个思路一定可以实现。干嘛要这样做呢?累死人的。节约的钱又不会拿一半出来奖励你。简直是在虐待自己。、

已经做出来了,其实蛮简单的,变频器选大点,输出加电抗器,电机前热继保护,已经OK。貌似变频器里的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等参数只是起保护作用的,不设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M:
楼主的硬件设计软件用的是什么?

网友N:
电压源型变频器,只要功率和电流匹配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硬件设计软件用的是什么?

PLC软件还是制图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压源型变频器,只要功率和电流匹配就没问题。

变频器里的参数都是出厂值,功率,电流啊什么的都不管,现在用得好好的

网友O:
       假设一台变频器拖一台通用电机。比直接上市电好在启动曲线上。电机会有一个平滑的加速过程。电机自身不能做任何控制变化,因为电机是死的。全盘接受来之变频器的矢量电能。并响应体现在电机加速过程上。
    假设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若同时启动,应该与1拖1情况基本相符。(记得做AT)
    还是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若一台“先”已经在稳定运行,此刻,另一台电机接触器闭合接入:变频器会侦测到负载变大,变频器会调整输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2台电机的接线是并联的。在接受上级变频器输出的矢量电能的 “权” 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假设要做到第二台电机没有冲击。那第一台要怎么办?这个“办”  是不是要在第二台切入之前预处理?
   如果在第一台未到达稳定就有第二台切入。接着第三台切入。接着第四台切入。。接着。。。。。

除非变频器有N路输出。如果共用一路输出,电机接入又不同时,后续电机产生冲击再所难免。
还有,百来页纸真的可以卖好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假设一台变频器拖一台通用电机。比直接上市电好在启动曲线上。电机会有一个平滑的加速过程。电机自身不能做任何控制变化,因为电机是死的。全盘接受来之变频器的矢量电能。并响应体现在电机加速过程上。
    假设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若同时启动,应该与1拖1情况基本相符。(记得做AT)
    还是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若一台“先”已经在稳定运行,此刻,另一台电机接触器闭合接入:变频器会侦测到负载变大,变频器会调整输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2台电机的接线是并联的。在接受上级变频器输出的矢量电能的 “权” 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假设要做到第二台电机没有冲击。那第一台要怎么办?这个“办”  是不是要在第二台切入之前预处理?
   如果在第一台未到达稳定就有第二台切入。接着第三台切入。接着第四台切入。。接着。。。。。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回复!您所说的应该就是变频器一拖多电机这个案例的短板(弊端)所在,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调试使用中,目前PLC程序中没有做电机切换台数时停机保护,后期我会在程序上尽量完善的。
还有您能在此贴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问题原因所在,我想您本人最起码在变频器这个领域已经是鹤立鸡群了。我得好好向您学习学习!
再次对您表示感谢!!!

网友P:
最后回复的是高手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