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威纶屏如何显示星期几?

楼主(2014-10-19):
请问?威纶屏TK6070iP年月日时分秒均可显示,星期数如何显示出来?星期的地址是LW9023,但不显示,数据格式应该选哪个?

网友A:
我看过一个昆仑通态的显示星期几的汉字的,威纶没弄过

网友B:
数值输入,lw9016

网友C:
用多状态显示原件 和系统寄存器配合用
mythic

网友D:
多状态指示灯+文字库+系统寄存器即可实现汉字

网友E:
我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好了,发现日期年月日都不对,应该怎么修改呀,求指导帮助,谢谢了!

网友A:
5楼正解,多状态指示灯,属性设置里“读取地址”选择HMI的星期LW-9016,“标签”里选择使用文字标签,在每个状态都设置不同的字,这样就OK了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F:
星期LW-9016

网友G(2015-01-24):
很有可能是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一样,造成不显示

网友H:
星期用动态指示灯来做,看看吧。
[attachment=131690]
[attachment=131691]

网友I(2015-02-23):
引用 网友H:
星期用动态指示灯来做,看看吧。
[attachment=131690]
[attachment=131691]
谢谢,这两天我正在想这问题。
相互学习

网友J(2015-08-04):
引用 网友H:
星期用动态指示灯来做,看看吧。
[attachment=131690]
[attachment=131691]
为什么我用多状态指示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