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S7-200子程序中时间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4-10-20):
当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发现当时间设置为0时候, [attachment=127380]T41时间上升沿却不能触发,这个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三菱的都可以触发

网友A:
检查自己的程序
[attachment=127424]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A:
或许你程序有问题,我都可以监视。
希望能够帮上你,good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B:
应该你程序上有点问题。好好查查

楼主:
做了个实验,在子程序中,在步进顺序控制中,时间不能使用上升沿

网友C:
时间不能使用上升沿

网友D:
记住西门子200PLC在中断程序中是不能使用上升沿的啊,如果不是在中断程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上升沿的啊,其次,一般用步进顺序控制太复杂了,一般西门子200PLC步进顺序控制不用,就用触点比较、加时间就能完全解决、况且好用、编程也简单
真诚感谢!

网友E:
学习了,正好在学200,不过在书上说,200的可以在离线时设置PLC型号,可是对话框中没有选择的其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