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我不太了解真正的意思是?

我看到一个硬体资料搜集器,上面有SINK跟SOURCE,是不是COM点来决定?

例如:COM接正极就是SOUCE,COM点接负极就是SINK

网友A:
不要去钻牛角尖,souce,sink,拉电流罐电流,……等,弄清NPN  PNP就行了
  • 下载积分:+1(taiwan_kkk) 真诚感谢!

网友A:
    com接正极PLC输入点接负极,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接正极PLC输入点接负极,相反……

    这边没用到PLC 单纯资料搜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