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3相电机3根线分两根出来能带一个灯泡吗

楼主(2014-10-20):
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220v的3相电机3根线分两根出来能带一个灯泡吗,还有并联一个220v转24的电源供应器,我知道一般灯都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希望知道的大侠能告诉我一下,不知道的也不要忽悠我
常熟崴立

网友A:
用星形接法的中性线和三相任意一条组成220V

网友B:
3相电机3根线分两根,电压是380V

网友C:
提供电源是多少?电机是多少V的?220v的三相电机当然可以,380V的1楼正确。

网友D:
三相220V电机是可以的,随便分2根就好了,中间最好串一个熔断器防止短路。三相380V电机要一根中心线才能有220V,强调一点是灯电源必须是220V的
下载积分:+5(15850835542) 真诚感谢!

网友E:
可以ㄚ
直接並聯在上面就可以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这和星型接法的带抱闸的电机原理是一样的,带抱闸电机制动电源220V。 不就是取三相电机星型接点和任意一根火线不就是220V了吗,

网友G:
理解成自耦变压器原理行不行呢?这样供电功率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电机

网友H:
一楼同解,一相加中性点=220V

网友I:
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J:
学习了,这招可能用得上哦!

网友K:
如果线电压220伏可以的
wananjushi

网友L:
220V的灯不分火线零线只要有220的电压灯就会亮

网友M:
电压够就可以的,当然串一个保险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