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固定式/插入式/抽出式应用有啥区别?

楼主(2014-10-20):
前辈们,有个关于断路器的问题请教了,例如施耐德的塑壳断路器有 固定式/ 插入式/ 抽出式;这三方式应用有啥区别?在此先行谢过>
肥仔米

网友A:
只是使用方式或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B:
好像形状不同,作用差不多,根据自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使用方式或应用场合不同
前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或者简单列举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