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BD一对导线和两对导线的区别

楼主(2014-10-20):
如题
我看手册上接线方式有的是用一对导线 有的是两对
有的是两种都可以
这有什么区别吗?
知道的兄弟说下

网友A:
没有区别,本来就要二二短接,三菱485BD就这样用
相信自我!

网友B:
你说的是2线485 和4线485
实际上4线485叫422
2线485半双工通信
422 全双工同信
半双工是一边发数据,另一边接收数据
全双工是同时发送同时接收数据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fx3u 和 FX2N差别大了,fx3u 半双工,FX2N全双工。用作自由口时,程序一定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