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触摸屏上面挂了五个设备,都是485通讯,接线方式采用手拉手的形式。其他的设备通讯都还好,就只有这块温度巡检仪总是通讯芯片被烧掉,当时测量了电压,也正常;但是只要一连接到触摸屏上面就烧通讯芯片,求各位大侠解答!!!请高手分析下可能造成的原因。
笨鸟先飞

网友A:
换条导线吧,感应电或者两者电位不同造成的.
你好,你是指换哪里的导线啊?

网友B:
仪表的供电电源查了么,是否供电不足,欠电流

网友C:
应该是设备接地有问题吧?

网友D:
终端电阻没接吧???????/

楼主:
是没接终端电阻的,我的这些设备都在一起的,距离很短,应该没影响吧?
笨鸟先飞

楼主:
我的设备是交流220供电,和其他设备电源都挂在A相上面的,设备没有外接的接地端子的,我是没有接地。就感觉是串进了高压,可是测量的时候又正常,只要一连到触摸屏上就会烧掉,其他和触摸屏连着的设备就没事。
笨鸟先飞

网友E:
共模电压造成的
我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个电压取掉啊?

网友F:
专门做个仪表接地吧!我曾经用过上海耀华的称重仪表和200PLC走自由口通讯,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一开始没问题,过一周左右总是烧仪表的通讯芯片,一般接地也没用,后来请教高手专门做了个三角形的仪表接地才解决!!
我这个是温度巡检仪,怎么做仪表接地啊?

网友G:
买个无源隔离的通讯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个无源隔离的通讯模块
        加个隔离模块或485光电转换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最后还不行,只能这么办了
天行健

网友I:
共模电压造成的

网友J:
在最后通信的仪表终端加个电阻

网友K:
个人建议也是加隔离变送器,很方便

网友L:
接地看行不?、

网友M:
1\触摸屏接地,要可靠,2两设备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