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CP1H-X40DR的问题

楼主(2014-10-20):
新PLC联接电脑时提示安装驱动,不知是我的编程软件版本太老,还是其它问题,请各位大侠提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怎么连的,驱动重装一下

楼主:
USB接口:通电插上就提示要驱动,我在现有软件上找了没有这个型号的驱动。

网友B:
: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Server\USB\7\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