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参数设置

楼主(2014-10-20):
汗,其实以前类似的情况遇到过也做过几次都没问题,只是这次无意间看了一篇文章把自己给搞晕了(少看了1,2节之分),简单问题给复杂化了
[attachment=127415] [attachment=127416]

网友A:
只需将电机改为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380v吗?如果是则需要换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380v变频器用220v电源会欠压报警的。

网友B:
按一楼所说,电机改三角型接法,变频器供电是接220V,一火一零,还是供电都接220V的三根火线,变频器供电220V和38V好像不是通用的,有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380v吗?如果是则需要换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380v变频器用220v电源会欠压报警的。
用的单相220V进电的变频器

网友C:
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另外将电机改为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既然已经换了单相变频器,电机线圈就不用接成三角型用原来的星型就可以了。变频器中电机参数就按照380V 50Hz 0.8A设置,变频器会自动升到380V工作的。
下载积分:+1(静芳) 我没见过。

网友E:
还是学习了,不过3相380V角型马达接3相220V电源的估计大部分不会降低频率,
那样速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F:
楼主请注意下电流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