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定时器

楼主(2014-10-20):
仿真程序只有
AN T 1
L S5T#1S
SD T 1
NOP 0
NOP 0
NOP 0
A T 1
S M 6.2
为什么 M6.2不会被置1?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无人回答?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300/400PLC中定时器使用注意事项:切勿使用自身触点进行定时器复位。
原因:定时采用异步更新,使用自身触点复位会由于扫描时间的关系有时被忽略。
Good Luck~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1709.html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M6.2可能会被置1,但概率很小,程序长时间运行才能见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