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0):
去年买的笔记本装的Win7    64位,现在GT2压根装不了,GT3在64位系统运行和触摸屏通讯不上,好在三菱PLC编程软件能在64位运行。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64位win7上装GT,电脑里资料太多了,重装麻烦。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GT3应该也能试试。

但安装到后面的时候,WINDOWS会提示有一个驱动是否允许安装

那里一点要点仍然继续,同意。

网友B:
如果有可能,还可以安装虚拟机操作系统。

网友C:
还是建议安装WIN 732位系统,大多数工控软件都能安装,而且最好是旗舰版

网友D:
不行就装个镜像的XP用
用心不难~

网友E:
GT3可以安裝W7 64位元是沒問題的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mythic

网友F:
GT2早在WIN7测试版本时代就已经能完整无缺的运行,64位,32位都没问题,当时官方并没说可以在64位WIN7系统运行,但是实际运行在64位WIN7系统上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用的系统本身有问题——非官方版本的WINDOWS系统

网友G:
装双系统就可以了,再装个32位的WIN7

网友H:
装个双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