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问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朋友?

楼主(2014-10-20):
大家好!
请问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朋友?

楼主:
查了下,这个是欧姆龙的I/O继电器输入模块,猜想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端子台的功能,只是不明白它怎么与PLC连接,因为上面没有排线接口。但是看到上面有RS485接线端子,想请问大家它是不是与PLC485通讯的?

网友A:
CX-P设置一下通信参数就能用

网友B:
远程I/O。和PLC的远程输出模块配合使用。

网友C:
省配線模組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请问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朋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