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和变频器通讯的DP插头订货号是什么?

楼主(2014-10-21):
由于第一次做PROFIBUS ,通讯了十几台MM440变频器,CPU是313C2DP的 。请问PLC和变频器上的DP插头型号是一样吗,订货号是多少。。接头的角度有没有讲究,然后接头需不需要带PG接口的?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http://blog.plcjs.com/blog-16037-9294.html
捡喜欢的选择吧。
主要看接线方便程度。
一般不需要PG接口,当然为了程序调试方便,你在离主控柜较远的节点装一个带编程口的也无可厚非。

网友B:
不需要接头,至于选型要看现场电柜的条件,6ES7 972-0BA12-0XA0提供你产考。
一般的终端价格电阻。
希望能帮到你朋友。 good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