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7062KD问题

楼主(2014-10-21):
本人第一次接触昆仑通态的屏 用三菱和普罗菲斯的软件习惯了 打开昆仑的软件后就朦了 想用电脑连接一个屏把里面的东西下载出来看 可是怎么都连接不上 我用的是USB的线连接的 那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MCGSE组态环境”7.6 软件安装好后,用USB线连接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在管理中检查驱动是否OK;
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现象,download时出现的,后来重启电脑再联OK

网友A:
--连接一个屏把里面的东西下载出来--

网友B:
MCGS的,你要读取,需要当初下载的时候,勾选允许上载才可以的。

网友C:
先看驱动装好没有,然后就是USB线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