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解字元的 意思

楼主(2014-10-21):
触摸屏 字元件属性 字数量设定中 出现了字元这个 概念 字元是什么意思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字符的意思。一个ASCII码字符只占用8位(一个字节)的长度,所以一个16位的字可以用来显示两个字符。

网友B:
字元就是触摸屏内存的一个十六位二进制数,就是一个字。字节8位,字16位,双字 32位,字符串长度由多少个字组成由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