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里面小数怎么写,比如0.5

楼主(2014-10-21):
三菱程序里面小数怎么写,比如0.5

网友A:
FX3U支持浮点数常数编程,前面加E ,如 :demul D770 E0.5 D772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路过点赞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标益的写法 EMOV E5.5 D0
E5.5 = 5.5
假如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以前我们用K5除K10到D0

网友D:
如果plc不支持浮点数,就当整数处理,乘以10,100,1000,化成整数,计算后相应除就是

网友E:
是的,1系就不行就要先乘放大,然后再相应除回,有的烦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F:
直接除法搞定了呀

网友G:
是啊,以前用的是浮点数运算。

网友H:
路过学习。可放大可缩小。

网友I:
有小数的要转成浮点数。

网友J:
用传送指令mov k5 D10,然后再用DIV D10 K10 D12,此时D12里的值就是 0.5,若不理解请致电我电话;13500929003

网友J:
在程序里用除法指令,即DIV k5 k10 D10,即可完成

网友K:
有的型号支持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