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1):
        第一次使用Q系列的CC-LINK模块,连接一个32入和一个32出的远程I/O模块,在WORKS2里设置好基本参数后和分配好RX和RY后,使用时还要不要在梯形图写关于CC-LINK的通讯程式,还是不用写程式而直接使用分配好的远程输入、输出,谢谢!

网友A:
直接使用分配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QJ61BT11N吧。  这个模块设置好参数直接用了。

以前A系列和FX系列的不行。

网友C:
直接使用就可以,你分配好的Rx,Ry会自动匹配!

网友D:
只需要参数设置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进行任何的操作,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