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24V输出电源不能与外置24V电源并联

楼主(2014-10-21):
fx3u 24V输出电源不能与外置24V电源并联,并上后通电,PLC直接熄火。试了下FX2N,没有这问题。又试了下LS PLC,也没事,就3U不行????WHY????

网友A:
PLC的24V电源输出电源公共端0V可以并联,+24V不可以并联的!PLC的跟机安装手册上有介绍说明的

网友B:
最好不要并,两个电压是相等,所以可能没问题。也可能有加上逆向电压保护回路,所以没问题
运用时只要共接零点电压或高电压即可,不用同时并上

网友C:
就是要么共阴接法,要么共阳接法。

网友D:
FX3G FX3U不行的
你直接不用PLC电脑,全部用外部电源多好。
比如S/S连接外部24V
外部0V连接X生效

网友E:
能并也不要并联,轻者0点飘移,严重的会烧掉PLC。
请慎重考虑,个别的plc也不可以直接用plc的输出电源接s/s或者是公共端。可能会引起plc短路。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朋友,goodluck!!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F:
FX3U就是个奇葩,我上次买了两个,输出晶体管的,可是结果是:输出公共点一个接正可以正常输出,一个接负可以正常输出.,型号姨母一样.

楼主:
试过多种PLC了,的确是就FX3U的不行!看来应该是跟PLC输出电源内部电路有关。

网友G:
并联一有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