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上接了一个500RW ,这个500RW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4-10-21):
EM231 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上 和模拟信号同时接了一个500RW ,这个500RW是什么意思呀?是终端电阻吗??
小弟是新手,很弱的,请帮忙。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有种情况是模块只能接收0-10V电压,而仪表或传感器只有4-20ma电流输出,
接个电阻的目的是20ma的电流流过500欧姆的电阻,那么电阻二端的电压就 是500*20/100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