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配电柜进线电流及电缆选择

楼主(2014-10-21):
24KW的热水器2台
11kw的空调10台
还有一些照明,计算应该这样子吗?158KW除以(根号3乘以380)=240A 断路器选择1.2倍的240=288A
进线电缆选择120平方的吗?

网友A:
理论是可以的,因为你的热水器及空调基本不会在同一时刻同时启动.

网友B:
建议经济允许的情况,按理论选 大一个级,容量预留多一点,以后需要新加设备的时候不至于麻烦。我这里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情,最后不得不多拉一组线,费用更多。

网友C:
电工速算里应该有相应的速算口诀及方法的,自己找一下。

网友D:
电缆不是非标的就可以,调试时注意电缆的温度。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E:
注意,断路器的额定载流量应该是1.5倍以上,否则,当有过流现象发生时,触头会发热烧毁空气开关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