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与触摸屏和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21):
本人笔记本电脑新装了GX WORKS2编程软件和GT3触摸屏软件,软件都是在三菱网站下载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系统是XP的,但总是不能和GOT1000触摸屏或Q02UPLC连接,用的是USB接口和连接线,每次总是没法识别,不知怎么回事,重新了好几次系统和软件,都无法解决,是不是电脑还要什么设置的,如USB端口呀,还是软件不带USB驱动吗,要自己单独装驱动呀,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USB插入的時候 需要安裝驅動程式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B:
是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是XP的系统,软件应用正常,就是电脑与设备连接总是无法识别,要手动装驱动吗,怎样安装呀,谁有这驱动,给个,QQ632556822

网友C:
需装驱动

网友D:
当你插入USB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你只要点击确定就可以安装触摸屏需要的驱动程序,我第一次就一切顺利。
XP支持GT3和GT-Works2和works3

网友E: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bbs/bbs_topic_view.asp?BoardID=102&PostID=7355
楼主多用baidu搜索

网友F:
可以手动安装驱动,进入设备管理器,接上PLC或者触摸屏,你会看到有个驱动接口带有黄的三角号的标志,说明你这个驱动自动安装有问题,鼠标右键点击更新驱动,手动更新,将搜索范围指定到你三菱GX WORK2安装文件下,就会自动搜到并安装。

网友G:
到我的电脑查询端口情况再考虑问题啊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