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求助关于QJ71C24N-R4与智能电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请问QJ71C24N-R4并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那么QJ71C24N-R4如何与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智能电表进行通讯呢?笔者第一次接触串行通信连接外围设备,望用过485通讯的朋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用支持无协议的仪表(有好些仪表同时支持协议和485)
2、换PLC的模块(比如QJ71MB91)
真诚感谢!
所选电表是带485通讯的,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没有注明支持无协议通讯啊,还是可以无协议通讯?

楼主:
所选电表是带485通讯的,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没有注明支持无协议通讯啊,还是可以无协议通讯?

楼主: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上述问题,万分感谢啊!

网友B:
QJ71C24N-R4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可以查看手册通讯协议的数据通信

网友C(2015-02-07):
谁说不支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