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14-10-21):
您好:
我用步进指令写了段程序,我想让程序在自动运行状态时,按下急停按钮后,所有的动作立即停止并保持,同时手动有效。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但看你这个程序,很有问题。M是位继电器,是只能在程序内部使用的,不能做为外面的输入或者输出点。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序,只有SBR-1被调用,永远不会执行到SBR-0,所谓的急停也是没用的。主程序里面的M3.0和M3.1是无法操作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也可能是你的程序我看不懂吧!
觉得你还是照着书上的例子程序编写一下试试,研究一下书本上的程序是怎么回事。把各个元件搞清楚。硬件几百块钱,不想搞的话,搞个仿真器也是可以验证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