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步进指令这样写对吗 ?

楼主(2014-10-21):
[attachment=127449]

楼主:
可以这样写吗. 做第一步就 把s0复位。

楼主:
先说明下。 这个设备的条件是做到最后几步就可以重新启动, 这样第一步就不能加在初始的步进点 里面 。启动后要把要把s30那个单步运行断开避免冲突。 不知道直接rst s0 这样写规范不。
步进指令这样写对吗 ?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