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水果分级称重程序

楼主(2014-10-21):
有哪位大侠搞过水果分级称重程序?就是把水果按重量把它分级。

网友A:
重量可以转化成数字量
大于多少,并且小于多少的分一类
这样就行了。

网友B:
买个可以与PLC通信的电子秤。。。读取电子秤的模拟量。。。然后在PLC内部做数据比较。。。最后交给PLC输出的执行机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