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000

楼主(2014-10-21):
GT2000的穿透模式怎么用啊!请师傅们指教?电脑通讯GT2000在通讯FX3U

网友A:
穿透就是 屏一边连接电脑,一边连接PLC。然后电脑上用PLC软件可以直接读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透就是 屏一边连接电脑,一边连接PLC。然后电脑上用PLC软件可以直接读写PLC
师傅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我搞了好久就是和PLC链接不上 我用的PLC为FX3U.触摸屏软件为GT Designer3 PLC软件为GX Developer!是否帮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用GPPW:
[attachment=127517]
[attachment=127518]
如果你用GX Works2:
[attachment=127519]
很明显问题在于GPPW不支持GOT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