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无极

楼主(2014-10-22):
         每日签到的结果,说已经签到。太烦了。连续好几天了。不应该的郁闷。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A:
時間未到

网友B:
有可能是你手太快,连点了二下,第一次成功没来得及显示第二次就点上了。

我在数据库中查到了你签到的记录。

A是第一次,B是第二次:

[attachment=12745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手太快,连点了二下,第一次成功没来得及显示第二次就点上了。

我在数据库中查到了你签到的记录。

A是第一次,B是第二次:

請問一下站長,連續兩天簽到每天的第一次簽到是否是需要間隔24H?還是有其他的計算方式?

网友B:
首先签到,是以服务器时间为准的。但服务器时间我核对过,与我使用的电脑时间一样。

第一次签到成功后,会写入数据库一个数据 名称叫 id ** a 2014-10-15

** 就是每个论坛会员的ID,这是唯一的

a 代表是第一次

2014-10-15代表时间

同时还会记录下时间等参数。间是为了给第二次签到计算用。

第二次签到,会先判断有没有第一次,如果有,时间有多长,如果达到3600秒。就成功,并且生成另一个数据叫 id ** b 2014-10-15

A是第一次,B是第二次。

但有可能点击速度太快,比如连点二次,这样虽然签到是成功了,分也加了,但显示是已经签到。

如图:
[attachment=12746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站長,連續兩天簽到每天的第一次簽到是否是需要間隔24H?還是有其他的計算方式?

签到专业户告诉您:8点到第二天的7:59分为一天的时间段。   也就是说,如果站长没有看到此贴后更改的话,那么您可以在6点签到昨天的,8点签到今天的。

Good Luck~

网友B:
感谢楼上C兄的提示,我再检查一下签到程序。

网友B:
果然是我的问题。。我在程序时忘记设计全球时差了。程序不是以北京时间为准的,所以差了8小时!

网友B:
时区差问题初步纠正

在代码里增加了 date_default_timezone_set ('Etc/GMT-8');

请各位继续观察,有问题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