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2):
LY2型继电器,1/2HP 120VAC  12A 240VAC,前面的是120V承受1/2匹的功率,后面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
     怎么一个回答的都没有?大神呢

网友A:
到百度去搜索使用说明书

网友B:
触点容量

网友C:
240V电压的触点容量,不能控制大于2A的负载

网友D:
继电器山寨的,应该是2A

网友E: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110V,对应1/2HP 120VAC。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220V,对应12A 240VAC,应是触点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2A。
  • 下载积分:+3(yangming0303) 真诚感谢!个人感觉这个 ..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110V,对应1/2HP 120VAC。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220V,对应12A 240VAC,应是触点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2A。

    你这个继电器应是AC110V 的

网友F:
    怎么看都像高仿品

网友G: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110V,对应1/2HP 120VAC。
    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AC220V,对应12A 240VAC,应是触点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2A。

楼主:
    个人感觉6楼说的比较靠谱,谢谢。
    sonlite

网友H:
    要求你使用可接交流240伏电压,触头可承受12安培的电流.这样解释可知道.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I:
元器件的功能使用,像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为这个提不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