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接线问题

楼主(2014-10-22):
现在是三菱的PLC 发脉冲控制伺服,现在要改用西门子200的,但接线好像不一样的,三菱的是漏型的,但西门子是源型的?这个接线怎么改,是不是伺服不能用,?
那国内有的伺服什么的都是漏型的,西门子PLC一般怎么接线控制的啊?
大家有好的经验,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伺服那里是不是只能接收漏型?如果伺服也能接收源型就好办了。
若不能,则可以用光藕转换,TLP521可以用,我用过200PLC通过光藕转换去驱动伺服,用了一年多没点问题

网友B:
几乎每个伺服都可以用的,看你如何接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