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X1N-24MT的PLC写一个定长切线程序

楼主(2014-10-22):
用伺服电机2500PPR/R送0.75平方的多股软铜线,,定长为1米.需要脉冲总数为125000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走一米,需要伺服转多少圈,PLC得发多少个脉冲。

网友B:
还要知道你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

网友C:
是追切?线速度多少?

网友D:
这个太容易搞了,先把电子齿轮比调到发1脉冲走0.01mm,然后

网友E:
对一米的长度要求不高的话,那就简单了

网友F:
这个容易搞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对,比如精度等要考虑

网友H(2022-10-10):
关键没办法设置到1脉冲对应0.01,滚轮周长有小数点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容易搞了,先把电子齿轮比调到发1脉冲走0.01mm,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