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侠

楼主(2014-10-22):
如题目。。。。机

网友A:
路过,没带工具,楼下解决.

网友B:
是否可以在位置A到B之间加个位置C,检测A走到C之间的脉冲数。当脉冲数达到而爪子没到右位时立即停伺服电机。

网友C:
气缸不会安装外面些,干嘛非跟柱子过不去。移到不打开的时候也撞不到柱子,不然怎么改电气都是不安全的。

网友D:
气缸在右边位置增加磁性开关检测气缸活塞位置,气缸向右运动的进气管增加压力继电器,检测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反馈信号作为安全输入条件就行了。

网友E:
[attachment=127505]
如图,为碰撞时气缸及伺服的临界位置
应在伺服到达C位置前判断气缸是否过碰撞临界位置
所以,在气缸临界位置前加多一个位置sensor,在伺服C位置前设安全位置
程序中写,判断伺服到达安全位置时,增加的sensor有没有ON过,有则继续动作,无责报警,伺服急停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F:
做过看门狗程序吧